CCS4编译出错,求助。。。

楼主(2012-11-12):
错误显示找不到源文件,但是源文件就在工程项目文件下啊!这是什么情况?(文件在CCS3.1上面能正常运行,我直接拖到CCS4的工作界面里的。)
求大神帮忙?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到啊?表示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A:
换个格式

网友B:
你需要设置包含路径的,或者使用“”这个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编译没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编译没问题了。
引用 楼主: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