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FOR LOOP 应用问题

楼主(2012-11-12):
signal  IO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process(IO_en,IO_arr)
           begin
             IO <= IO_arr(0);    <--- 为什么要这行?
             for i in 1 to ext_mux_in_num-1 loop
               if IO_en(i)='1' then
                IO <= IO_arr(i);
               end if;
             end loop;
           end process;
请问我搞不懂 IO 最後值?

Verilog "for"应用我知道,但是  vhdl 实在不 知道,......
谁人告诉我 VHDL FOR 动作流程?

网友A:
坐等猴哥。

网友B:
1. 那一行是把第0位的付给 IO.
2. 以后开始循环,如果中间出现了IO_EN(I)为1的情况,就把这个第I位的付给IO.

IO最后的值,要么等于第0位,要么等于最后一位出现IO_en=1的那一位

网友B:
明白了么??

楼主:
1. 那一行是把第0位的付给 IO.
2. 以后开始循环,如果中间出现了IO_EN(I)为1的情况,就把这个第I位的付给IO.

IO最后的值,要么等于第0位,要么等于最后一位出现IO_en=1的那一位 ...
引用 网友B:

你是所谓的开始循环,是每次(IO_en,IO_arr)发生变动时才会判断
但是如果IO_EN(I)多位元为 "1" 时,他该怎么输出?

例如: IO_EN(0)= 1 及 IO_EN(2)= 1 时,那么 IO 的值是多少?

Verilog "for" 可以用 case 展开结果,但是 VHDL 是否可用 case 展开?

网友B:
输出最后一个。你的例子里面是第2位

仿佛不能用Case.具体查语法吧。
所有语言(HDL语言中的VHDL和Verilog)都不会常用这个的。

楼主:
我知道很少人使用 FOR LOOP 语法.
你的意思说,程序开始使用 IO <= IO_arr(0) ,以后依IO_EN(I)=1 "I"的最(后)值决定最后输出IO值吗.
谢谢

网友C:
希望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