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运放的什么用法?

楼主(2012-11-12):
请教
如下图所示,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接基准固定电压,输入大于或小于基准电压部分会被放大输出。这种用法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其实这是个差分放大,你可以把2.5V当成一个信号。你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这个输入输出关系很容易推导,
3VIN-5V=VO

楼主:
有人这么说的
(VIN-2.5)XA+2.5V=VO
A是电路增益

楼主:
虽然3楼4楼结论一样,但是明显4楼是高手,3楼是菜鸟
4楼的公式不但能说明输入输出关系,还能说明电路的作用。
所以我想知道这种电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名字。

楼主:
叫同相运算放大电路?
书上同相运放2.5V是接地的。

网友B:
大概该叫“带直流电平偏移的同相放大电路”吧。

网友C:
就是同比例电路。
偏置使用叠加原理计算

网友D:
单电源运放的标准用法。2.5v==双电源的地。
保证工作点在中间,这里动态范围是最大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一周一天班”回复
这种用法有名字吗?
怎么从google上搜索?用什么关键字?

楼主:
一周一天班真乃大侠。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