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隔离跟随

楼主(2012-11-12):
下列隔离要求,输入方不提供电源,如何搭个电路或有现成模块来实现?
0~10V 输入
0~10V 隔离输出,输出方可提供+15V单电源,
频率, 基本为直流,变化率约为10Hz
精度, 0.1%
线性度, 1%
隔离度, 500V

网友A:
有现成的隔离放大器模块。
AD210、ISO244等。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查了下,AD210是输入、输出、电源三端隔离,只需要15V供电,只是价格高。
我要求 输入与输出隔离,15V电源是输出端提供,与输出不需要隔离。可以考虑加DC/DC模块,因为空间暂不限。

网友A:
AD210确实价格很高。
按照你的要求,信号变化频率仅10Hz,线性要求1%,这是相当低的。
可以考虑先A/D,光耦隔离,再D/A。A/D部分独立供电,可以用小隔离电源模块,也可以从现有电源上想办法。这样成本要低很多。

楼主:
是的,线性要求不高,但精度要求稍高一点。
A/D, D/A看来要12bit以上的,我再按您的建议来考量一下,谢谢。
//这个要求是闭门造车想出来的,用于PID控制输出隔离变换,
//基于我对PID的有限理解,输出线性要求不高,因为输出会自动调节的,但调节的精度要稍高一点。

网友B:
输入没说要隔离?
如果只是输出隔离,那就是DC/DC + 光耦 + DAC

网友C:
你还不如要求仪表输出的0-10V是隔离的。
或者仪表的输入0-10V是隔离的。
这样成本最省。

楼主:
你还不如要求仪表输出的0-10V是隔离的。
或者仪表的输入0-10V是隔离的。
这样成本最省。
引用 网友C:
嗯,下一步做输出隔离,现在是个临时补救措施。

输入没说要隔离?
输出时我仪表的,输入是被控方的。全隔离或更好。

谢谢!

网友D:
这个只能去买现成的器件,自制的话精度不好保证。磁隔离器件和开关电容隔离器件都可能可用,根据你的要求和价格去选择吧,想便宜是没办法的。

网友E:
精度0.1%,线性度1%,2个指标怎么是冲突的?

网友A:
10楼:
我想楼主是指分辨率。

楼主:
精度与线性度的说法是有冲突了。
我的用途中,不管输入调整多少(因为自动调节),输出希望在 0.1% 以内变化。
输入的分辨率显然应优于 0.1%,所以我前面说AD/DA要12bit以上。
至于输入输出之间的线性度甚至可以不做要求,单调即可,PID裕度大呀。

市面上有现成的电压信号隔离变送器,也是选择项,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