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电路高手,怎么收集微弱电荷,还要是无源的

楼主(2012-11-12):
如题

求高手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无源收集微弱电荷, 限制太紧了, 除了了高性能的电容器, 好象没有办法收集了.
记起中学时代, 物理老师做静电试验的验电器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没有办法使微弱的电流变大点儿呢  瞬间变大就行  还是要无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微安级别的

网友B:
使用分立元件,参考一下去年的过赛题目试一试

网友A:
只有有源电路, 才能谈得上信号的放大.
所以要想做信号放大, 无源电路就别折腾了. 因为能量不可能增大.
有源电路可以将电源里的能量转化到信号里去, 才实现信号的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 只能是电荷累积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原理上就过不通呀. 我看还是考虑有源电路来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用无源的  不然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瞬间的电荷累积也办不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只能用分立元件搭电路

去年过赛题目是什么啊

网友C:
路过学习啦,谢谢楼主的讨论啦

网友D:
非常好的,谢谢大家提供的讨论的,我受益匪浅

网友E:
这个真没做做过 找到一技术**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E:
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方案   希望能够多多共享  谢谢

楼主:
求求求求求

网友F(2014-02-24):
请问楼主,找到方案了吗?可以讨论一下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没做做过 找到一技术**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的,我收下参考的啦

网友G:
关于这一块的设计个电荷放大器的把,可以将为肉的点和信号的放大的,便于采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