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DCDC隔离模块?

楼主(2012-11-12):
推荐几款DCDC的电源隔离模块?一种是5V转5V的电源隔离模块,另一种是5V转正负15V的电源隔离模块

楼主:
完全隔离的那种,就是把地和电源也隔开!

网友A:
去找金升阳

网友B:
15V转正负15V DCP011515

网友C:
5V隔离 金升阳的D050505T RMB 25左右

网友D:
电源模块选型要看输入电压的范围,输出功率的大小,隔离电压,使用环境等等。

网友E:
DC-DC电源模块

网友F(2013-01-23):
不知道你要多大功率的,金升阳的小功率还是不错

网友G:
以前看到过一个 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