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用CCSv5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12-11-12):
在ram里调试 用的28027_RAM_Lnk.cmd这个文件,老是出现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看到好几个都遇到这个问题了。莫非bug

网友B:
换个以前的编译器试试。

楼主:
换成以前的也不行啊

楼主:
个人感觉不是代码大小的问题,28027ram有16k,程序只是简单的操作gpio 代码量怎么可能超出容量呢

网友B:
换个编译器,可能是CCS5和CCS4的compiler version不同造成的,将compiler version换成V3.23试试看。

网友B:
在Resource->General->Advanced settings->Compiler version中。

网友C:
cmd的配置的问题吧,这个还真不会

网友D(2013-04-27):
CMD配置错误,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更改CMD里面的空间长度就好了

网友E:
首先、你得搞清楚CMD文件中各项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再检查CMD文件的各项镜像是否正确

网友F(2015-04-18):
引用 网友D:
CMD配置错误,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更改CMD里面的空间长度就好了

cmd 长度 需要自己改呀 可是 那不是dsp确定的了吗

网友G(2017-04-07):
【1】,1.        修改CMD文件(我的是28027的DSP    绿色“//”注释的为原代码,黑色行为修改)
不知道官方为什么把具体型号的内存省了一部分,可以自己看看具体型号的内存映射。
【MEMORY的修改】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SECTIONS段的修改】
//   .ebss            : > RAMM1,     PAGE = 1
      .ebss            : > RAMM0,     PAGE = 0
//   ramfuncs         : >> RAMM0 | RAML0      PAGE = 0
   ramfuncs         : >RAMM0      PAGE = 0

【2.】2.再使用寄存器优化,在build选项那里对C2000 Compiler 下的子选项Optimization下的Optimization level版面 选择 0 寄存器优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md 长度 需要自己改呀 可是 那不是dsp确定的了吗

【1】,1.        修改CMD文件(我的是28027的DSP    绿色“//”注释的为原代码,黑色行为修改)
不知道官方为什么把具体型号的内存省了一部分,可以自己看看具体型号的内存映射。
【MEMORY的修改】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SECTIONS段的修改】
//   .ebss            : > RAMM1,     PAGE = 1
      .ebss            : > RAMM0,     PAGE = 0
//   ramfuncs         : >> RAMM0 | RAML0      PAGE = 0
   ramfuncs         : >RAMM0      PAGE = 0

【2.】2.再使用寄存器优化,在build选项那里对C2000 Compiler 下的子选项Optimization下的Optimization level版面 选择 0 寄存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