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生器电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2-11-12):
谁有这张图的!求清晰版!刚开始做这个  !有点上传一份~或者别的电路原理图!或者发我邮箱wqq_cxq@163.com

楼主:
:funk:没人有吗

网友A(2020-04-06):
原理图不是生产用的吧 做出来可能不能用

网友B:
建议重新设计,用软开关实现,现在市场上卖的模拟型大部分是台湾人几十年前用分立元件设计的
另可以考虑研究一下取消输出变压器的问题,如果换能器的两个电极都跟外壳绝缘的话,我觉得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新设计,用软开关实现,现在市场上卖的模拟型大部分是台湾人几十年前用分立元件设计的
另可以考虑研 ...

楼上说的不错,现在IC多的是,这个时候只能换个IC重新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