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051系列功耗问题

楼主(2012-11-12):
各位专家,我们正在进行新产品MCU选型,想了解M051系列处于deep sleep或者low power模式,空闲状态,功耗是多少,多少mA/MHZ

网友A:
在超低功耗下面, 时钟已经停止. 所以 多少mA/MHZ 已经没有意义, 通常 M0 的功耗很低, 都在 uA 级. 具体多少, 可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电源消耗那里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网友B:
B型的有改进不少。

网友C:
需要超低功耗.用ST的M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