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源模块负载不能太小或者不接?

楼主(2012-11-12):
今天拿到一个5V转5V,功率2W的隔离电源模块,手册上写负载不能小于满载的20%,并且严禁空载,不就是电源嘛,为什么还不能空载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那种黑色小方块的电源模块,求高手解惑~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类电源空载时“稳不住”,输出电压可能升到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类小电源模块是什么原理做的,开关电源吗?我看手册上也没写
好久不见maychang大师了~好激动的说

网友A:
必是开关电源,毫无疑问。

网友B:
很多开关电源都不准许输出空载的,否则输出电压不稳,而且往往是升高,在线加负载时可能会烧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