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2-11-12):
RC延时与RDC延时的计算。
如图所示,RC延时的计算公式
t=RCln(E/(E-Uc))(E为电源电压)
如果电路中插入二极管,那么是不是可近视为将E替换成E-0.7(势垒电压)?
求大神讲解

网友A:
不是大神,怕答错这种IQ题。
要严格的数据模型,还得先建立二极管的数据模型。因为二级管是非线性器件。压降也不是那千篇一律的0.7V。
还是给你顶上去。让大神回答吧。
我这种小弟的话,就查查手册,知道压降然后直接减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延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可以这样计算,,至少你要搞清楚你的二极管是0。7还是0。3压降

网友C:
要减去二极管压降(硅管近似0.7V或0.6V),但实测一下最准确。

公式有个前提:初始电容电压为零。如果电容不为零,还要减去电容的初始电压。

另:不同级别的电容容量偏差是不同的,差的电容容量随温度能变化+/-30%

网友D:
简化计算可以这么算。
实际上,电流一般很小,普通二极管的压降只有0.4V左右了。

网友E(2012-12-19):
找电路书吧     多年没算过计算题了

网友F:
无聊啊。赚积分啊

网友G:
LZ怎么解决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