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无输入加电源正反相两端电压疑问

楼主(2012-11-12):
线路如附件所示,运放是LM7121,电源加正负5V,正相端无50R电阻。当上电后,不加输入信号,运放的输出有3.78V,负相端有2V,正相端有3.38V,这些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查看规格,参数都是uA,mV级别的,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A:
只要电阻够大,很小的电流也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

楼主:
嗯,除了510R,还要把运放自身的阻抗给考虑进去才能产生这么大的电压吧...

网友A:
4楼:
反相输入端不必考虑,510欧已经足够小。
仅考虑同相输入端即可。

网友B:
输出饱和。正相端没接地悬空了吗。

网友C:
电路没错,楼主确认下连接是否无误吧,比如是否虚焊

网友B:
后面还有个电容,拿掉再看

楼主:
6楼的朋友,正相输入端是悬空的,没接输入..

网友A:
9楼:
悬空,电阻无穷大。

网友D:
正相端最好接个下拉电阻。不然引脚悬空,运放的偏置电流会引起运放输出饱和,

楼主:
明白啦,谢谢你们的指点。

楼主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E:
正相输入端没接输入

网友C:
输入悬空,不振荡才怪。
电路实际上是规格书中的参考应用电路,楼主也忒不认真看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