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提供摄像头源码,支持AV摄相头和USB摄相头

楼主(2012-11-12):
如何判断USB摄相头支持的视频流格式的代码如下:详细的内容请参考src/uUsbCamera.cpp文件
  • struct v4l2_fmtdesc fmtdesc; //获取摄像头
  •         memset(&fmtdesc, 0, sizeof(fmtdesc));
  •         struct v4l2_format fmt; //设置获取视频的格式
  •         memset(&fmt, 0, sizeof(fmt));
  •         fmt.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视频数据流类型,永远都是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         //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视频源的格式为JPEG或YUN4:2:2或RGB
  •         fmt.fmt.pix.width = m_iWidth; //设置视频宽度
  •         fmt.fmt.pix.height = m_iHeight; //设置视频高度
  •         fmtdesc.index = 0;
  •         fmtdesc.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         if (-1 == ioctl(m_iFd, VIDIOC_ENUM_FMT, &fmtdesc))
  •                 return false;
  •         printf("VIDIOC_ENUM_FMT(%s, VIDEO_CAPTURE)\n",fmtdesc.description);
  •         if (strcmp((const char*) fmtdesc.description, "MJPEG") == 0) //视频源的格式为JPEG或YUN4:2:2或RGB
  •         {
  •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视频源的格式为MJPEG
  •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         }
  •         else if (strcmp((const char*) fmtdesc.description, "JPEG") == 0)
  •         {
  •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视频源的格式为MJPEG
  •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         }
  •         else if (strcmp((const char*) fmtdesc.description, "YUV 4:2:2 (YUYV)") == 0)
  •         {
  •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视频源的格式为YUYV
  •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         }
  •         else
  •         {
  •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V420; //视频源的格式为JPEG或YUN4:2:2或RGB
  •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V420;
  •         }
  •         if (ioctl(m_iFd, VIDIOC_S_FMT, &fmt) < 0) //使配置生效
  •         {
  •                 printf("set format failed\n");
  •                 return false;
  •         }

更多对该源码的问题回答请参考:关于最新的AV摄像头和usb摄像头源码的使用
6410AV摄相头源码请参考:TQCamera源码在TQ6410上支持saa7113开发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内容:
1、源码的TQCamera.pro工程中最后一行引用的库名不对,原为libInputMethod.so,请修改为libTQInputMethod.so,或将源码目录中libTQInputMethod.so修改为libInputMethod.so
2、拿到源码后请直接使用qmake ,make两步,不要使用qmake -project,因为qmake -project会重新生成工程文件,新的工程文件中没有添加输入法的支持,要用户自己添加。如果您使用了qmake -project,需要修改生成的.pro文件,在该文件的最后一行添加:LIBS += -L. \
    -lInputMethod

LIBS += -L. \
    -lTQInputMethod

3、请将libInputMethod.so (如果您改名了,即libTQInputMethod.so 拷贝到文件系统的/opt/PDA/lib/目录下。

附件:下载后把后面的rar改为bz2。

楼主(2012-12-14):
TQ6410上,linux PDA系统,wince系统下都可以使用,并且实现客户端和服务端功能,适于做视频采集,楼宇对讲等需要视频应用的地方。

楼主:
好消息、好消息,广州天嵌科技再度狂欢,为迎接双旦的来临,回馈新老客户的大力支持与信赖,本店部分商品特大优惠促销(限时限量哦!!!)
1、1G主频、1G DDR2、1G SLC Flash  含3G、GPS模块 TQ210 v3+7寸电容屏套装,每套仅售1399元,送3G天线、送GPS天线、送usb wifi模块、送ov3640摄像头模块。
2、最后10套限量版TQ210 V3+7寸电容屏套装(不含3G、GPS模块),每套促销769元,1G超大内存,体验android4.0,送视频教程光盘资料。
3、最新版促销100套 TQ210 V4+7寸电容屏套装,1G内存,1GB NandFlash,每套仅售719元,送usb wifi模块,送教程光盘资料。
4、凡在本店购买tq6410开发板,2GB Nand/256MB内存,配套不同寸屏套装,立减50元特大优惠,限量50套促销,不要错过哦!
     亲,双旦与天嵌科技一起放飞您的梦想吧,惊喜大礼数量不多,时间有限啊,活动过后立即恢复原价,需要的新老顾客们赶紧抢购吧!
活动时间:2012.12.21——2012.12.29

旺旺店铺:哈哈顺,1409033437Q
http://shop57225180.taobao.com/

网友A(2017-02-07):
你好,想请教双目摄像头,一根usb线怎么驱动?用CHUSEI 3D Webcam软件可以驱动,想用opencv驱动读取双目信息,无解。qq:117979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