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1问题

楼主(2012-11-12):
手册上说他的端点是双缓冲的 这个双缓冲 2×buffered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啥意思啊,没看懂

楼主:
啥意思啊,没看懂
引用 网友A:
CY7C68001是个USB的接口芯片 里面端点是2×buffered 具体这个双缓冲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端点大小设置

楼主:
我知道,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比如Endpoint2端点是512 bytes,2×buffered 就是设置为2x512 bytes,就是1024 bytes。

楼主:
那意思是说一次可以传1k的数据 对吗?

楼主:
若512 bytes/packet 可以一下传2个packet 对吗?

网友C:
理解错误,设置成512只能操作512,其它乘上去那一半你操作不了,仅仅跟性能有关系,你就当它不存在。

楼主:
恩 谢了 现在我有个flash是128M的 现在想通过USB68001传上去 如果我的68001配置成了512个字节(IN端点)那主机(上位机程序)应该怎么写程序(MFC)

楼主:
因为68001是从设备 不能通知主机呀 主机怎么判断收到了128M的数据呢?

楼主:
好吧。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