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信号上升时间的问题,如下:

楼主(2012-11-12):
本人菜鸟呀,最近在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书籍,了解到是 信号的上升时间 引起了 信号完整性的问题而不是频率,开始没有理解,看了一些论坛的帖子,有点眉目了,我有几点理解,大家看看对吗?

    1.信号的上升时间限制了信号的最高频率。

    2.如果一个器件发出的信号的上升时间很短很短,比如它发出了一个1GHZ的方波信号,并且在一个电路板上引起了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如果我用它发出一个1HZ的方波信号,由于上升时间相同,所以也会在该电路板上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是这样吗?

    3.如果是上面这样的话,即使我设计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只要用到了上面的那种上升时间很短的器件,我也要用高速电路设计的知识去设计电路板咯?这也太麻烦了吧?另外,在哪里知道器件的上升时间有多快?DATASHEET?但我发现平时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器件的性能,而不太关注器件发出信号的的上升时间~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A:
1.信号的上升时间限制了信号的最高频率。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2.如果一个器件发出的信号的上升时间很短很短,比如它发出了一个1GHZ的方波信号,并且在一个电路板上引起了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如果我用它发出一个1HZ的方波信号,由于上升时间相同,所以也会在该电路板上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是这样吗?
正确

    3.如果是上面这样的话,即使我设计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只要用到了上面的那种上升时间很短的器件,我也要用高速电路设计的知识去设计电路板咯?

这也太麻烦了吧?
不麻烦,如果非要用这种高速器件,你只需要限制它的上升沿就可以了。
另外,在哪里知道器件的上升时间有多快?DATASHEET?
对了。当然还有实验
但我发现平时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器件的性能,而不太关注器件发出信号的的上升时间~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发出信号的的上升时间不是器件性能的一部分?

比如逻辑门芯片,能用74HC的不用74F,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b]
谢谢了![

网友B:
上升时间决定了一个信号的转折频率,在转折频率下可以无衰减的通过

网友C:
上升时间是信号完整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网友D(2012-12-12):
信号的上升时间决定了是否是高速信号这句话是错的,是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信号传输路径的延迟时间共同决定是否是高速信号。一般说来,信号传输路劲延迟时间大于上升时间的20%时,就认为此信号是高速信号。高速信号回引起反射,串扰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