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实现这个怎么写?

楼主(2012-11-12):
假设:
unsigned char ii,jj;
unsigned int kk;
ii=0x03;
jj=0x12;
合并后,kk应该等于0x0312。如何写才能实现呢?

网友A:
kk = ii;
kk = kk << 8;
kk = kk + jj;
好像是这样

网友B:
用一个强制类型转换讲ii转换成uint,然后左移八位然后和jj进行与运算
(unsigned int)ii;
ii=ii<<8;
ii=ii&jj;
之后ii就等于你要的结果了~

网友C:
KK = ii*256+jj
...

楼主:
KK = ii*256+jj  用这个可以,很好用,谢谢。

网友D:
强制转换加移位就可以了

楼主:
用一个强制类型转换讲ii转换成uint,然后左移八位然后和jj进行与运算
(unsigned int)ii;
ii=ii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做成功过吗?俺也是这么来的,EEPROM读写整型,调试出来没成功。无符号整型变量和字符型变量位或,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unsigned int)ii;
ii=ii<<8;
ii=ii&jj;

应该是位或,与高8位就没了

网友F:
以上所说的方法都要消耗不少的CPU运算资源,使用共用体就可以完全不消耗运算资源。C语言不是有共用体吗,可以直接存取,很好用

网友F:
举个例子:
union{
                byte c[2];
                int x;
        }temp;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temp.c[1] = a;
temp.c[0] = b;
这样就OK啦

网友G:
LS的方法不错

网友H:
说明一下前面有个#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
调用temp.x就是int数据啦

网友I:
指针的基础知识。
*(unsigned char *)(&kk) = ii;
*(unsigned char *)(&kk + 1) = jj;

网友J:
以上方法全部都能实现,关键看自己喜欢用哪种, 本人就喜欢 union 定义联合体, 一个定义就完事。 太方便了。

网友K:
楼主试一下这个行不,反正在pc上这样是没问题的
        *(char*)(&kk) = ii;
        *( (char*)(&kk) + 1 ) = jj;

网友L:
KK = ii*256+jj

网友M:
以上方法全部都能实现,关键看自己喜欢用哪种, 本人就喜欢 union 定义联合体, 一个定义就完事。 太方便了。
引用 网友J:
当你的程序需要从小端模式的机器上移植到大端模式的机器上、或者要从大端模式的机器移植到小端模式的机器上时 就 Over 了。

网友M:
所以最好的还是用移位的做法!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N:
哈  高手很多啊

网友O:
最好的方法就是1L的,最简洁,效率最高

网友P:
强制+移位吧,找一种自己喜欢且固定用的

网友Q:
用这个更好。用"|" ,而不是“+”更不能用“&”。
KK =( ii << 8)| jj;

如果联合体更简单,只是定义赋初值就自动获得kk的值。

网友R:
没到一地局限层次,就不要过于考虑啥消耗,效率之类的事~能简单明了清晰的实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