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3S200A下载一次之后JTAG搜寻不到芯片

楼主(2012-11-12):
上电不下载程序没问题,ISE中用JTAG能搜索到器件。但是一旦下载来程序就找不到了,JTAG搜索不到了。只好重新断电启动恢复无程序状态。如果第一次写入eeprom,然后上电用eeprom启动,那ISE永远找不到器件了。很奇怪很奇怪啊,郁闷啊郁闷。下载器是没问题的。
谁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奇怪的现象。
能贴原理图么?

网友B:
更新驱动试一试

网友C:
开发板?自己做的板子?
如果有可能上原理图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我一会儿贴原理图

楼主:
5块板子都这样,两台电脑都这样。。。
3# 梅花望青竹

楼主:
老大,JTAG下载有什么设置会导致JTAG只能对器件搜索一次吗?
不过这样的话,以后没人反向抄片子了吧。。。。
2# GoldSunMonkey

楼主:
原理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是不是程序里面把jtag口封了?

楼主:
这个怎么封?

9# y595906642

网友E:
不太了解   帮你顶一个   希望猴哥能够出手解决一下   呵呵   猴哥出手一个顶俩

网友A:
这个地方的线序确定一下对么?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侯哥!
这个FPGA的PIN90,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昨晚发现如果不约束这个管脚JTAG正常。一旦定义使用这个管脚,就出现上述问题。

14# GoldSunMonkey

网友A:
就是一个时钟腿。
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一旦定义了这个管脚,就出现上述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
16# GoldSunMonkey

网友C:
一旦定义了这个管脚,就出现上述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
16# GoldSunMonkey
引用 楼主:

IO?
一旦定义你是指在.ucf中添加这个IO的约束?

楼主:
是的
18# Backkom80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楼主:
那看来是板子硬件的事情,不是FPGA本身设置问题。结贴吧。。。
20# GoldSunMonkey

网友A:
嗯。还没结呢。

网友F:
查一下外部引脚是否有接地或者接电源的情况(锁定的引脚),我以前试过的情况是有引脚短路了,就出现无法找到芯片的情况(估计是电流大了很多)

网友A:
查一下外部引脚是否有接地或者接电源的情况(锁定的引脚),我以前试过的情况是有引脚短路了,就出现无法找到芯片的情况(估计是电流大了很多) ...
引用 网友F:
他的原因有点奇怪。

网友C:
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