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CVBS驱动2个显示器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2-11-12):
要求性价比高,体积小
SC70封装的8MHZ rail to rail  Composite Video Driver是否可行
是否有更好的方案和型号,谢谢

网友A:
CVBS是复合视频信号,显示器不认,需要转换信号格式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一路CVBS进两路CVBS出吧,在DVR上很多都用SGM9119来实现,把输入端并接在一起,三路的输出任你选其中两路即可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一路CVBS进两路CVBS出吧,在DVR上很多都用SGM9119来实现,把输入端并接在一起,三路的输出任你选其中两路即可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用SGM9110,是单路的,SC70封装体积小,不过我看隔直电容都在220UF以上很大。

网友B:
现在在机顶盒上已经很少有人用AC耦合输入和输出了,都是DC输入输出。也就是不接那个隔直电容。
不建议要SGM9110,ESD 4KV,有点弱,再者一拖二会是图像稍微有些暗,最关键的是成本比SGM9119要高,SGM9119出货量巨大,性价比最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加隔直电容也行?请教你的QQ是多少,谢谢

网友B:
是的,都可以DC输入和输出的.
QQ号已经站内短消息给你,可以一起交流哈,也可以加这个群:251772671,一起讨论模拟器件方面的设计和应用

网友C(2013-05-13):
没查到9119的资料,只有到9117的。
另外,我们自己监视的时候,线不长,就用1分2的接头直接接。

网友B:
用Googel搜SGM9119,这个用的很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