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PIC芯片

楼主(2012-11-12):
PIC10F222是SOT23封装, 有一个老产品是PIC10F222 SOT-23封装, 已经用完了ROM, 请问是否有同封装大小但ROM > 512字节的PIC芯片

网友:
PIC10F322

网友:
PIC10F322这颗也只有512,和222是一样的,只不过222没有中断,同封装的没有的

网友A:
8PE513 SOT23-6 可以直接转PIC200的CODE,脚位一样的,板子不用改。
我们是远翔一级代理QQ:18837519

网友B:
PIC 封装就是小,价格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