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器件(Linear Regulators):工作原理及补偿(一)

楼主(2012-11-12):
线性稳压器件:工作原理及补偿
Linear Regulators: Theory of Operation and Compensation

介绍
随着电池供电设备在过去十年间的快速增长像原来的业介标准的LM340或LM317这样的稳压器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由于这些稳压器使用NPN 达林顿管(图1),因此在本文中称其为NPN 稳压器。预期的更高性能已经由新型的低压差(Low-dropout)稳压器(LDO)和准LDO稳压器(quasi-LDO)实现了。 NPN 稳压器 在NPN稳压器的内部使用一个PNP管来驱动NPN达林顿,因此器件的输入输出之间会有1.5V到2.5V的压差。这个压差(dropout voltage)为:Vdrop = 2VBE +VSAT(NPN 稳压器)

LDO 稳压器
在LDO稳压器中,导通管是一个PNP管(图2)。LDO的最大优势就是PNP管只会带来很小的导通压降:
Vdrop = Vsat (LDO 稳压器)
满载的跌落压降一般小于500mV。轻载时的压降只有10到20mV。

准LDO 稳压器
这种稳压器在一些应用中被广泛的采用(例如:5V变3.3V)(图3)。准LDO因为它介于NPN稳压器和LDO之间因此得名。它的导通管是由单个PNP管来驱动单个NPN管。因此,它的跌落压降介于NPN稳压器和LDO之间:
Vdrop = Vbe +Vsat

楼主:
稳压器工作原理
所有这些类型的稳压器将输出电源稳定都利用了相同的技术(图4)。

输出电压通过反馈到误差放大器输入端的分压电阻采样。误差放大器的正端连接到一个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是由内部的带隙参考源产生的。误差放大器总是试图迫使其两端输入相等。为此,它提供负载电流以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Vout = Vref(1+R1/R2)

性能比较

NPN,LDO和准LDO在参数上的最大不同就是:跌落电压(dropout voltage)和地脚电流(ground pin current)。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定义地脚电流为Ignd ,如图4表示。并忽略了IC漏到地上的偏置电流。可以很清楚的知道,Ignd等于负载电流IL除以导通管的增益。 在NPN稳压器中由于达林顿管的增益很高,所以它只需很小的电流来驱动负载电流。因此它的地脚电流也很低(一般只有几个mA)。准LDO也有较好的性能,就像国半的LM1085可以输出的电路却只有10mA的地电流。LDO的地脚电流一般会较高。在满载时,PNP管的β值一般也就15-20。也就是说LDO的地脚电流一般为负载电流的7%。 NPN稳压器的最大好处就是无条件的稳定(不需外部电容)。LDO在输出端最少需要一个外部电容以减少回路带宽(loop bandwidth)及提供一些正相位转移(positive phase shift)。准LDO一般也需要一些输出容性,但是要小于LDO并且电容的特性局限也要少些。

反馈及回路稳定性
所有的电压稳压器都使用反馈回路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反馈信号在通过回路后都会在增益和相位上有所改变。并且在单位增益(0dB)频率下的相位偏移总量可以确定回路的稳定性。

波特图
为了了解稳定性需要使用波特图(Bode Plots),它将回路的增益(dB)表示为频率的函数(图5)。

回路增益及其相关内容在下节介绍。 回路增益可以用网络分析仪(network analyzer)测量。它向反馈回路发射低电平的正弦波。这些正弦波的频率由直流不断升高。直到增益下降到0dB。 波特图是很方便的工具因为它包含判断闭环系统稳定性的所有必要信息。然而,为了从波特图中获得必要的信息还需要了解几个关键点:环路增益(loop gain),相位裕度(phase margin)和零点(Zeros)、极点(poles)。

网友A:
从头开始学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