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器件(Linear Regulators):工作原理及补偿(四)

楼主(2012-11-12):
ESR 和稳定性
通常所有的LDO都会要求其输出电容的ESR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稳压器的稳定性。LDO制造商会提高一系列由输出电容ESR和负载电流组成的定义稳定范围的曲线,如图16所示:

要解释为什么有这些范围存在,我们会使用前面提到的例子来说明ESR的高低对相位裕度的影响。
高ESR
同样使用上一节提到的例子,我们将假设10uF输出电容的ESR增加为20Ω。这将使零点的频率降低到800Hz(如图17)。降低零点的频率就会使回路的带宽增加,使它的0dB的交点频率从100kHz变到2MHz。 带宽的增加意味着极点Ppwr会出现在带宽内(对比图15)。分析图17曲线的相位裕度,可以发现如果同时拿掉该零点和P1或PL中的一个极点,对曲线的形状影响很小。

也就是说该回路由发生-90°相移的低频极点和发生-76°相移的高频极点Ppwr共同影响。 尽管还有14°的相位裕度(可能稳定)。但很多测试数据显示,当ESR>10Ω时由于其它的高频极点的分布(在此简单模型中未表示)很可能会引入不稳定性。

楼主:
低ESR
具有很低的ESR的输出电容由于一些不同的原因也会产生振荡。继续用上一节的例子,我们把10uF输出电容的ESR降低到50mΩ,则零点的频率会变到320kHz(如图18)。

不用计算也能知道系统是不稳定的。两个极点P1和PL在0dB处共产生了-180°的相移。因为本系统如果想稳定,则零点应该在0dB点之前提供正相移。然而,因为零点在320kHz处,已经在系统带宽之外了,所以没有起到补偿作用。
输出电容选择
因为输出电容是用来补偿LDO稳压器的,所以选择时必须仔细。基本上所有的LDO应用中引起的振荡都是因为输出电容的ESR过高或过低。 当选择LDO的输出电容时,钽电容通常是最好的选择(除了一些专门设计使用陶瓷电容的LDO,例如:LP2985)。测试一个AVX的4.7uF的钽电容可知它在25℃时ESR为1.3Ω,该值处在稳定范围的中心(如图16)。 另一点非常重要,AVX电容的ESR在-40℃到+125℃温度范围内的变化小于2:1。铝电解电容在低温时的ESR会变大很多,所以不适合作LDO的输出电容。 必须注意大的陶瓷电容(≥1uF)通常会用很低的ESR(<20mΩ),这几乎会使所有的LDO稳压器产生振荡(除了LP2985)。如果使用陶瓷电容就要串联电阻以增加ESR。大的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很差(通常是Z5U的),也就是说在工作范围内的温度的上升和下降会使容值成倍的变化。
准LDO补偿
在考虑准LDO稳压器(如图3)的稳定性和补偿的问题时,我们会考虑到它兼有LDO和NPN稳压器的特性。因为准LDO稳压器利用NPN导通管,它的共集电极组合也就使它的输出极(射极)看上去有相对低的阻抗。 然而,由于NPN的基极是由高阻抗PNP电流源驱动的,所以准LDO的输出阻抗不会达到使用NPN达林顿管的NPN稳压器的输出阻抗那样低。(但是它比真正的LDO的输出阻抗要低)。 也就是说准LDO的功率极点的频率比NPN稳压器的低,因此准LDO也需要一些补偿以达到稳定。当然了这个功率极点的频率要比LDO稳压器的频率高很多,因此准LDO需要更小的电容而且对ESR的要求也不很苛刻。 例如,准LDO LM1085可以输出高达3A的负载电流却只需10uF的钽输出电容来确保稳定性。而且并未提供ESR图,因为在此LDO应用中对电容的ESR要求很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