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02问题

楼主(2012-11-12):
我正在使用TMS320VC5402,通过HPI下载代码,但C5402的内部只提供16K字的存储区,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的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网友A(2014-08-31):
可以的,如果你不用外部程序存储器,而想将代码放到外部RAM运行,你要将内部ROM映射到外部的RAM空间,同时注意外部RAM走线布局等可靠性,如读写不可靠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