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号情况下运放电路产生正弦波,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11-12):
我用NJM2904做了个反向放大电路。1,2管脚间是100K电阻,输入端1管脚也连了个100K电阻,运 放才用单电源供电。实际搭建完发现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这个电压放大倍数为1的电路输出端2管脚出现了1个220KHZ的正弦波,而且将1管脚的100K换为10K,放大倍数变为10的情况下,出现了300KHZ的正弦波,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当输入端加一个信号时,我发现输出端无信号出来,难道是板子的问题?还是没焊好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未加旁路。

网友B:
也有点像是运放自激振荡了,贴出来电路吧

网友C:
1,2L的可能性都有

网友D:
估计是寄生电阻和电容引起的环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