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load program”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2-11-12):
CCS4里面“connect target”和“load program”都是灰色的,
目标板的配置文件改好了,文件编译也没问题,在工程文件的“DEBUG”里面有.OUT文件,但是“load program”就是点不了,这是为什么呀?
求助啊。。。

网友A(2013-08-17):
兄弟,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怎么解决的

connect也没有?那就说明是CCS没有找到对应仿真器的驱动吧   不知你的驱动安装合适了没
当你打开ccs时有没有提示的对话框
没有connect成功肯定是不能load program的

网友C:
仿真器有问题了吧?

网友C: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想过的设备?

网友C:
是否下载了ti debug 这个,然后连接芯片,才能下载的。

网友A:
我解决了,CCSV4分两个运行界面,仿真的时候,用Debug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解决了,CCSV4分两个运行界面,仿真的时候,用Debug界面

你得点击停止,才能重新reloa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解决了,CCSV4分两个运行界面,仿真的时候,用Debug界面

不知道楼主怎么会出现两个界面的?

网友A:
一个Debuge  一个C/C++  在CCSV4的右上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解决了,CCSV4分两个运行界面,仿真的时候,用Debug界面

呵呵  这个原因啊   那你就在ccs设置的时候选择了simulator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怎么会出现两个界面的?

楼主的意思就是在启动CCS设置后  可以选择CPU和simulator两种
他选择了simulator  所以只能仿真  所以没有connec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就是在启动CCS设置后  可以选择CPU和simulator两种
他选择了simulator  所以只能仿真  所以没 ...

谢谢斑竹。

网友E(2013-10-09):
其实我也碰到了,不懂得怎么解决,不是右上角那个debug或者什么c++的问题,debug界面下也还是灰色的,望碰到过类似情况的高手帮个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2015-01-13):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原因啊   那你就在ccs设置的时候选择了simulator呗

楼上说的是,注意simulator与download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