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关于NAN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2):
公司新进来20片NAND FLASH ,然后里面有垃圾代码,导致我的CPU总是重启(我的意思是在没有写入程序的时候),而且还有好些个bad BLOCK,还有些not erased BLOCK,然后有个家伙说着可能是别人用过的?有这个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吧,我想象不到别人用过的还能变崭新的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啊,打磨一下就行了,不过这有点过分,至少卖之前,也要把芯片擦除一下啊

网友B:
很少见,就算是拆机件也应该是擦除过的

网友C:
你肯定买到二手的nand flash了,taobao上或者一些价格很低的货,有可能是别人用过的。

楼主:
真的假的,不是我买的,采购买的,真让我长见识了,这都可以呀!采购太地道了。

网友D(2013-09-25):
直接读出来然后存到一个u盘中使用恢复软件恢复一下,有可能有意外收获呢,哈哈

这个没治了,自己擦除一下.然后全部写0,读一下创建个坏块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