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ammer总是失败

楼主(2012-11-12):
想用CY8CKIT-001 + CY8C38做一点测试,但是遇到了问题,描述如下:
导入教程例子,用creator build成功,但是program这一步总是失败。

楼主:
直接用programmer烧代码,也是失败,设置都检查好多遍了。随便选一个hex测试,情况如附件。

网友A:
检查连接之类的了吗?

楼主:
按照提示检查连接之类的都没发现错误。

楼主:
接通电源时,液晶屏显示的都是方块,而不是教程说的test successful的英文单词,方块状态是指里面已经有程序了嘛?

网友B:
要选泽ISSP protocol,,你选的是SWD。

楼主:
啊?是吗?你确定?

网友B:
在001的user guide里有写,你可以先按照user guide一步一步来

楼主:
但是,ISSP protocol找不到 CY8C38这个系列芯片。JTAG protocol 也失败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以为楼主要烧28的。38的确实要用SWD

网友C:
假如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检查硬件了

网友C:
比如,跳线又没有按照要求连接好,USB,带状电缆等有没有松动,等等

网友D:
看下你板子上的芯片是 ES2 还是 ES3 的,在工程里设置下!!!

网友C:
Project-->device selector   右下角的 Device Revisions 里选

网友E:
你有没有点那个界面上的Port Acquire?有时候是要先点一下这个才能认器件的

楼主:
点了,但是,每次返回的结果是,warning,说是没有连接之类的

网友F:
试过别的吗?

楼主:
打开了,只有ES1 和 ES2俩个选项,默认ES2。
试过CY8C55,这个型号的芯片,miniprog3能识别,能烧进代码。换回CY8C38就失败了。

网友A:
只有ES1和ES2选项?那么你的creator不是最新版本吧,最新版本应该有ES2,ES3和PRODUCTION三个选项。

网友C:
在最新版build会出现错误。
-->你要先更新下 Component
Project --> update Components

网友G:
楼上说的对,creator1.0 SP2 build前需要把组件升级一下。
楼主没有看到ES2或ES3,那么就应该是最新的production版本的芯片。

网友D:
同一套的55用ES2成功,并不一定38也是ES2,要是什么尾缀也没有的话,应该是量产的型号

楼主:
重新弄一次搞定了,哈哈

楼主:
结贴了,大伙晚安啦

网友H:
楼主看一下自己的 CY8C38xxx 模块的PSoC3 芯片上型号是什么 CY8C3866AXI-040 A 还是 CY8C3866AXI-040 E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