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 定时器

楼主(2012-11-12):
哪位大侠教教我PSoC1 定时器的具体配置问题啊 还有编程 我是刚开始学 不懂啊

网友A:
看一下用户模块,了解一下每个参数的用途,具体配置还要看你的应用

楼主:
嗯,有什么链接我看看

网友B:
中文PSoC用户模块数据手册-计数器 系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4826

网友C:
中文PSoC用户模块数据手册-计数器 系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4826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帖子有中文的,要是你喜欢中文的话可以参考

楼主:
结贴了,多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