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升级

楼主(2012-11-12):
中颖的SH79系列能进行自定义升级的么?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用bootload之类的进行自动升级.要求用自己的通信协议

网友B:
可以自编程啊

楼主:
但是能不能自动升级心里没底

网友C:
自己编程就可以了啊。你将你的升级程序放在sector0, 然后通过SSP方式可以将其他的SECTOR全部擦除掉的。

楼主:
有什么前提吗?

网友A:
前提是不加密B1

网友D:
还有就是写擦除,程序的时候要加上软件抗干扰的程序。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D:
就是说在擦除之前,要查看一下是否为正常的进入擦除程序

网友E:
是的,否则程序跑飞掉

网友F:
对,就会误擦误写程序的

楼主:
好,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