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连续非阻塞赋予值的问题

楼主(2012-11-12):
语法问题?并没有使 variable(Data_Out) 这样可以吗?(因为编辑通过)
        Data_Out <= Cnt0(15 downto 8) when H0 = '1' else "ZZZZZZZZ";
       Data_Out <= Cnt0(7 downto 0)  when L0 = '1' else "ZZZZZZZZ";

   另外可以改这样吗?
       Data_Out <= Cnt0(15 downto 8) when H0 = '1' else
                           Cnt0(7 downto 0)  when L0 = '1' else "ZZZZZZZZ";

网友A:
这个语法不支持。

楼主:
因为编辑器并没有说错误与警告等讯息?而且这种方式是 XILINX 提供的 SD IP CORE 范例,Quartus II 也可以接受?

网友B:
VHDL中没有阻塞非阻塞概念

网友A:
因为编辑器并没有说错误与警告等讯息?而且这种方式是 XILINX 提供的 SD IP CORE 范例,Quartus II 也可以接受?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XILINX的?你改成的方式根本就不对。

楼主:
VHDL中没有阻塞非阻塞概念
引用 网友B:

VHDL 有变量(Variable)和信号(Signal你可以查一下?
verilog 是给出学者玩的语言;P
verilog 只能算是 VHDL 数十种型态里面的其中一种;P

楼主:
哪个是XILINX的?你改成的方式根本就不对。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原厂的这一段吗?但是我比对后并没有错?
       Data_Out <= Cnt0(15 downto 8) when H0 = '1' else "ZZZZZZZZ";
       Data_Out <= Cnt0(7 downto 0)   when L0 = '1' else "ZZZZZZZZ";

网友A:
我说这个。。。
  Data_Out <= Cnt0(15 downto 8) when H0 = '1' else
                           Cnt0(7 downto 0)  when L0 = '1' else "ZZZZZZZZ";

楼主:
我说这个。。。
  Data_Out <= Cnt0(15 downto 8) when H0 = '1' else
                      Cnt0(7 downto 0)   when L0 = '1' else "ZZZZZZZZ";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出来,那么该怎么改??为什么这样写不行?
按理说VHDL不可有2个同时对 Signal Data_Out 同时赋予值
谢谢

网友A:
:L你弄两孤立的东西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比方说:a=1;
我问你为什么a=1;
原则上a不应该得出来a=1;

网友A:
:L你弄两孤立的东西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比方说:a=1;
我问你为什么a=1;
原则上a不应该得出来a=1;
引用 网友A:
小伙还是很冲动。
不过还是有点道理。

楼主:
看不懂~算了吧~就當我沒問吧~

必境原程序也是這樣寫,編輯沒問題,那麼就這樣寫吧~反正也不會錯誤

再問我也知道都是白問的~反正你們永遠也不會講

楼主:
:L你弄两孤立的东西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比方说:a=1;
我问你为什么a=1;
原则上a不应该得出来a=1;
引用 网友A:

有空等端午節到了,大家來猜迷語是嗎:curse:

网友A:
有空等端午節到了,大家來猜迷語是嗎:curse:
引用 网友C:
谁说不讲了,只要知道了,我一定会说的。

网友A:
谁说不讲了,只要知道了,我一定会说的。
引用 网友A:
、我同样

楼主:
、我同样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
我又没问 a=1
你们回答 a=1
题目也没有 a=1
所以也不知道 a=1
你们讲 a=1
实际又与 a=1 无关
总之结果就是 a=1

网友A:
没事就结帖吧,我们现在要考核结帖率。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