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问题

楼主(2012-11-12):
程序如下:
#include "iostream.h"

int main()
{
    extern a;
    cout<<sizeof(a)<<endl;//输出结果4
    extern int b;
    cout<<sizeof(b)<<endl;//输出结果是4
    extern char c;
    cout<<sizeof(c)<<endl;//输出结果是1
    return 0;
}
问题:
1.为何第一个输出结果是4?
2.三个extern后面的变量都只是声明而没有定义吧?

网友A:
你这段代码无法编译的,C++和C不一样,不支持默认int类型

网友B:
第二个问题,以上三个extern都是非定义式声明。

网友C:
应该是默认的类型为整形,所以sizeof(a)是4,sizeof是表示这个变量所占用的字节数。一般而言
int占4个字节,char占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