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11-12):
在c++指针中,需要用到星号*来定义与取值
在定义时,如
int *p,a;  这里是定义了一个int类型的p指针,与一个int型的变量a, 请问我是否能够理解为int 与 *是分开来的

但是在指针类型转换过程中,如:
int *p1=static_cast<int *>(p2);  这里 <int *>应该就是表示int类型的指针,是否可以理解为int与*是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指针类型

网友A:
int* p,a;
p是指针
a是int

网友B:
对象的声明由修饰符(specifier)、声明符(declarator)两者组成。修饰符包括对象的类型等。声明符包括指定对象的名字、改变修饰符规定的对象类型(如*)。注意,声明符只是作用于单个对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