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612输出电压跳变问题

楼主(2012-11-13):
DAC7612是SPI串口的12位双路电压输出DA芯片,控制芯片是PIC16F883,现在问题是DAC7612双通道输出电压有一路电压有跳变。做过了如下测试:1、如果DA函数0通道放在程序主循环则最后输出的电压正常,反之如果1通道DA函数放在主程序循环最后则输出电压也正常。总是写在前面的通道DA函数输出电压跳变。2、如果采集的数据给定值则两个通道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是采集的数据若是变化的值则像1中 所述输出的电压跳变很厉害,变化无规律。
      DA函数肯定是没有写错的,硬件也没有问题,想问大侠是不是主程序循环调用延时的问题啊?

网友A:
象这类问题, 很多时候, 未必是芯片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时序问题, 时间间隔问题.
不妨按照 DAC 的数据手册, 仔细验证一下时序.

网友B:
我用DAC7612很多年 没有出现你所谓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硬件上的接线问题!

网友C(2013-09-21):
你好,可以把DAC7612是SPI串口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的QQ是1179102698,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把DAC7612是SPI串口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的QQ是1179102698,谢谢了

依赖思想太严重了,照着它的时序不要半小时应该能搞定的,只管按照节拍发送信号就行,又没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