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问题 呼叫猴哥

楼主(2012-11-13):
我现在有两块候选FPGA,XC2V500和XC6SLX9,主要是想用Block RAM编3块10k*16bits的FIFO(还有一个与DDS联合生成一个输出时钟模块),所以现在就选了这两款,但是我的ISE9.1i中没有SPARTAN-6库,不知道大家都用的哪个版本的ISE?
我下了一个ISE12.4,但是还没有找到LICENSE,还有一个担心是ISE12.4能不能跟ISE9.1一样能够跟Synplify 9.6.2和ModelSim SE 6.2b实现无缝连接?

网友A:
SE12.4能跟ISE9.1一样能够跟Synplify 9.6.2和ModelSim SE 6.2b实现无缝连接。
和谐文件还是自己搜一搜吧。
网上应该有,要不就跟版主要一个……

网友B:
SE12.4能跟ISE9.1一样能够跟Synplify 9.6.2和ModelSim SE 6.2b实现无缝连接。
和谐文件还是自己搜一搜吧。
网上应该有,要不就跟版主要一个……
引用 网友A:

ModelSim SE 6.2b配12.4不行吧

网友C:
那个链接是猴哥总结的对应表格

网友A:
其实我从来没有按照什么对应版本使用过modelsim,感觉只要不是使用很新的IP,版本应该不是问题。如果只是仿真RTL代码,应该完全没问题。
3# edacs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