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问图中电路功能的详细解释

楼主:
如题,见附件。
图中B+,B3,B2,B1,B-是4节串联电池的正极,串联第三节的正极,以此类推。B-/B1,B1/B2等均指该处输入信号的两种电平。

网友A(2012-11-14):
Q11,Q7,Q8,Q5任何一个管子在你外加信号的控制下导通,都会将你相对应的B1,B2,B3,B+电源加到你的Q三极管,使之导通把B-加到QX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