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楼主(2012-11-13):
我的源代码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宏函数:

#define  NAND_CFG_WR_BYTE(x); { \
  x=((x>>1)&0x55)|((x<<1)&0xaa); \
  GPIOE->BSRR=(~((((U32)(x))<<16)|0xFF00FFFF))|x; \
}

加了中间的一行: x=((x>>1)&0x55)|((x<<1)&0xaa); \
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Error: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个声明没有存储类或类型说明符
这个解释让我完全想不通

网友A:
我用IAR EWARM 试了一下,这个宏定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MDK-ARM 4.12

网友B:
不能这样写吧,你宏定义已展开就是x=((x>>1)&0x55)|((x<<1)&0xaa); ,x是啥玩意?你宏定义((x>>1)&0x55)|((x<<1)&0xaa); ,这程序中定义一个变量x,x =  NAND_CFG_WR_BYTE(X); ,或许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