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微波炉有害 忽然想问下 在电脑目前怎么防辐射?

楼主(2012-11-13):
看了微波炉有害 忽然想问下 在电脑目前怎么防辐射比较好?

网友A:
经常在电脑面前工作,建议你用下方法进行保护:

1:你可以穿防辐射服(防辐射工作服)。

2:用防辐射护肤品。

3:显示器可以用电脑防辐射防护屏

4: 种些防辐射植物盆景(如仙人掌,石莲 ,孖宝)

5:在电脑前放些吸波材料,如竹炭

6: 用电脑辐射消除仪

防辐射的食品有哪些?

食用具有抗辐射、保护视力、抗疲劳、具有补充脑力营养素的食品。

网友B:
楼上3~5都不靠谱吧?大家都是电工,辐射咋样传播应该还是有数的。
估计除了防辐射服,也没其他可靠法子。
也许有什么神功、宝典管用:)
电脑辐射究竟有多厉害?也没见可靠文献论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3-5也就只是减弱辐射

网友C:
防辐射,这个词用的就太宽泛。要知道,从无线电波一直到高能射线,都可以笼统的成为辐射。正如从键盘的敲击声一直到喷气发动机的轰鸣都可以称为噪声,不同的噪声自然要有不同的应对措施。防辐射也是这个道理。总体来说,还是国人的科学精神缺乏,科学基本修养很差,导致各样的伪科学大行其道。

网友D:
不管什么辐射,首先考虑的是辐射量。

即比如使是剧毒物质,量小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摄入,食品,水质检测里有很多有毒物质检测,不是不允许,只是不允许过量。因为绝对的没有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首先考虑辐射的数量级,数量级安全,就不要太在意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E:
楼主,你大脑里装的不是ADC,所以电脑的辐射不在你的敏感频段。

网友F:
机箱买全金属的,显示器用液晶的

网友E:
CRT已经绝种了吧……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就是CRT。
有个液晶显示器,坏掉了,又换回CRT。
CRT的辐射,主要是高速电子打在荧光粉和玻璃上产生的软X射线。其值甚微,比X线胸透小得多,比做一次CT更是小得不可以比较。
防辐射,尽量少做CT,能不做就不做。

至于8楼所说机箱用全金属,对防辐射来说根本没有必要。PC机电路板产生的辐射和CRT产生的辐射,差好几个数量级,频率也差几个数量级。

网友E:
CRT辐射人,还有一点点道理,现在有的孕妇用LCD还在买防辐射服,就是愚昧无知了。

网友H:
电脑面前不用防护

网友H:
电脑都要过一大堆技术标准的

网友I:
就健康方面而言,无所谓什么计算机防辐射,那些个什么防辐射服之类的基本上都是忽悠,楼主说的什么微波炉有害?前几天是有个这么说的帖子,不过是在瞎扯蛋,这也信?作为电工太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