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2-11-13):
小弟做一项目,两路sm(不同占空比)加一路pwm,直流36v供电,输出滤波采用二阶低通滤波器,sm2khz,pwm80khz,l=30mh,c=0.1uf,输出波形不是正玄波,是个类似三角波,上升沿很堵,下降沿稍缓,求高手解释为什么?或者指点一下强电滤波器怎么设计。。。

网友A:
说清楚你是几路滤波?是三路,还是仅对PWM这一路?别混在一起说。
另外,PWM滤波之后你要用滤波后的信号做什么用?

楼主:
是对三路叠加以后的信号,也就是108v的psm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是个音频信号。这个是做个功率放大用的。希望得到光滑的正玄波,但是不管是2、3、4阶我都试过了,都不理想,是波浪线画出的正玄波,轮廓是正玄波。大神,有没有啥意见或者建议?不胜感激。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对三路叠加以后的信号,也就是108v的psm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是个音频信号。这个是做个功率放大用的。希望得到光滑的正玄波,但是不管是2、3、4阶我都试过了,都不理想,是波浪线画出的正玄波,轮廓是正玄波。大神,有没有啥意见或者建议?不胜感激。谢谢指教。

网友A:
我是越来越糊涂。
据你首帖所说,是两路频率2kHz信号(暂且不管波形)和一路80kHz信号,“三路叠加”,怎么个“叠加”法?不是线性的叠加吧?你要取出什么频率的信号?80kHz可是远超出音频了。

楼主:
5# maychang ...pwm和sm可以叠加出正玄波信号。。。算法就是简单的加法。阶数越多越像正玄波,最后出来的的信号是2k的。。。就是输出电压很大,因为功率放大嘛,就是和弱电滤波器设计还存在一点问题。。。不知道我这样解释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两路sm合成个类正弦波的梯阶波,然后用高频率的PWM去补缺口。

楼主:
7# qzlbwang 嗯,对,然后滤波。这样的话强电的低通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C:
如果电流大,要考虑磁芯的磁饱和

网友B:
问题是:三路信号间的配合正确吗?——频率、幅度、相位、占空比,PWM信号的变化规律等。
正确的话就不会出现三角波形状,而是应该是接近正弦波,只不过有锯齿状毛刺而已。

楼主:
9# freq 您能说的在具体一点不?我是在电子市场里买的电感,因为电感比较大,没有合适的电感,都是找几个差不多的串联起来,磁芯不一样能不能串联起来使用?磁芯饱和回怎样影响波形?谢谢!

网友C:
对呀,应该是接近正弦波,只不过有锯齿状毛刺而已。负载变化时有任相应变化

楼主:
10# qzlbwang 叠加没问题,滤波前看起来就是sm加pwm应该得到的信号。就是这个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12# freq 负载是有影响。这个设计先假定负载500欧。。。您能帮我看一下我原文里的2阶低通滤波器设计的有没有问题不?

网友B:
如果是单一频率的输出。用LC谐振来滤波更好

网友A:
15楼说得很对。

楼主:
15# qzlbwang 那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呢?求指教呀。。。

网友B:
没给出具体参数不好说

楼主:
18# qzlbwang 您需要什么参数?我原文里说了一些参数了。。。

网友B:
没见过原文

楼主:
20# qzlbwang 就是我标题里面说的呀,您看看吧。。。

楼主:
20# qzlbwang 标题里面的信息不够吗?

网友B:
图呢?没看见!

网友C:
搂主:handshake刚回才上网,您在电子市场里买的电感,不知是什么类型的电感?按假定负载500欧来算的话,l=30mh,c=0.1uf,显然无论对于2khz,80khz都不太对.
   电感通电后,随着电流加大磁芯饱和逐渐开始, 导磁率下降,电感量当然也变啦,滤波器的特性曲线变坏,滤波器失效,这就是很多电源滤波器空载测参数还可以,但一加负载立马变坏的原因....建议先空载测试看看,

楼主:
25# freq 谢谢您先。根据二阶理想低通滤波器特性确定参数,计算公式如下:L=R_load/(sqrt(2)*pi*fc)
C = 1/2/(sqrt(2)*pi*fc*R_load)

fc=1/(2* pi*(sqrt(L*C)))
取fc=3k,r=500,L=37mH。C=0.07uF最后LC取的都是实际值,LC附近的值我们都试过,效果都不是很好。现在怀疑电感饱和的问题。我们用的是铁心的。打算换磁芯的看看效果。您方便留下邮箱或者qq吗?我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楼主:
27# 鸟鸟 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C:
L=37mH电感不小,你如果买的是工字型园柱并且线径很细的那种一定不行的
起马要用大磁环或灌型磁芯.电感必须自己做

网友C:
做好滤波器后单独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再上电路进行比较找原因

网友C:
由于2KHz属低频,所以要买锰的材料不买镍的

网友D:
2k这个频率, 买锰不如买铁(粉芯)

楼主:
32# PowerAnts o 谢谢,我试一试

楼主:
31# freq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谢谢哈

网友C:
是这样如果电流小的话锰材料的q值高,导磁率也高,做几十毫享电感相对容易.铁粉芯绕几十毫享电感则圈线较多,所以q值低.

网友C:
当然电流大你也可选铁硅铝

楼主:
36# freq 哦,谢谢。我试试磁芯的吧先。。。电子市场材料不是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