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外壳ESD电压怎么消除

楼主(2012-11-13):
我们做了一个仪器,验收时发现ESD有点问题。我们用万用表测仪器外壳(金属)与电源地之间电压,发现有20mV的电压。后来我们又发现,每拔掉一块PCB,仪器外壳的电压就会减少。拔掉PCB越多,电压减少的越多。后来我们测电阻,系统上电时,仪器外壳对地的电阻有5欧,不上电时小于1欧。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PCB的问题,还是接地问题。谢谢

网友A:
接地电阻有点大

楼主:
是啊,我这几天分析主控制板是否存在漏电流的问题。因为其他电路板都是要跟主电路板连接。每少接一块PCB板,机壳上的电压就降低一些。主控制板有一个继电器,我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联了一个RC,是不是这样存在漏电流?但是跟接PCB板的数量有什么关系呢?负载电流越大,漏电流越大?

网友A(2013-01-31):
外壳良好接地

网友A:
接地电阻一般应小于4欧

网友B:
典型的接地电阻过大。并且看LZ的描述还是级连的,如果不用级连方式应该会好。

网友A:
接地电阻是越小越好,一般都是零点几欧

网友A:
保证外壳每个面良好接触,保证良好接地

网友A:
注意出线孔的处理,将信号线屏蔽层进行360度环接后接外壳

网友A:
ESD处问题一般是外壳接地的问题,保证内部PCB原理设备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