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调幅

楼主(2012-11-13):
(无正文)

网友A:
“调幅”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按照你文中所说的要求,就是放大5/3.3=1.515倍。

网友B:
找个100M的开关电路,74HC的好像没有这么高频

网友C:
74HC不行的,74AHC都不行。
至少得74F或者74HCU

网友C:
又查了一下,74F或者74HCU在100MHz时都很勉强,应该用74AHCU

网友D:
楼主意思可能是“用幅度调制的方法,将100M信号线性调制于更高射频,调制度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