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

楼主(2012-11-13):
(无正文)

网友A:
R1通常是为了抵消运放偏置电流的影响而使用的,若运放偏置电流非常小则可以不用。
为抵消偏置电流,一般应该R1=R2//R3。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叔,偏置电流怎么才叫非常小呢?

网友A:
3楼:
偏置电流在R2//R3上产生的电压降远小于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叔!!

网友:
以前看过书。说这是为了保持差分电路的对称性。。

网友B:
如果是差分电路还少一个对地10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