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外轮廓线应用什么颜色的线画?

楼主(2012-11-13):
我一般画外轮廓都是用的黄线,即丝印层,但pcb厂的工程师说是错误的,不能做,请问:应该用哪一层表示呢?谢谢。

网友A:
用默认粉红色的  keepout线

网友B:
在国外一般用Mechanical层,在国内一般用keepout层

网友C:
我一般用mechanical1层表示,然后加PDF文档说明。。

网友D:
我一般用MultiMechanical层,是不是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