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庆贺下,STM32驱动VGA初步成功

楼主(2012-11-13):
调试了近一个星期,终于驱动成功了,感谢XWJ和各位匠人们。。

做的是640*480的全点阵的显示,参考了XWJ的硬件电路, 有16种颜色。

但现在还有个关键问题, VGA是驱动成功了,但没办法跑任务, 一有任务就影响时序,    所以还得请教XWJ, 怎么添加任务? 看你的代码,VGA时序好像是在中断里面完成的.

网友A:
那就是你没有理解透彻,做的不对。

VGA驱动应该完全在中断中运行,拥有最高优先级,
和前台程序、或其他低级别中断完全没关系。

楼主:
嗯,看来得另外写过了,先验证下驱动成功。

网友B:
不错啊,用的是哪款STM32 ? STM32F1吗

网友C:
凑下热闹,也祝贺楼主调试驱动成功

网友D:
开发板可以外接VGA显示器了吧?继续努力~

网友E(2013-01-01):
楼主,你好
  我进来也想用显示器来替代以前的320240LCD来作为生产的显示屏,如果方便麻烦发些相关资料给我参考(或者提供相关资料下载路径),当交个朋友,十分感谢。QQ734515356

网友E:
看了下,貌似21IC上有点资料,自己搜了,多谢。。。。

网友F(2013-09-26):
您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吗?请加我QQ780611863,谢谢了

网友G(2014-10-15):
可以共享下源代码么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