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思路求助

楼主(2012-11-13):
小弟初涉程序编写,很多思路都不清晰,

我的项目里我用了捕捉去拾取外部发过来的编码信号,这是中断,然后又做了一个1ms中断在系统里去做一些时间测量,
我的问题是,
1.一般外部的信号捕捉去识别编码可靠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2.用捕捉去识别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吗?我识别到了信号要回复编码,这个编码的时间也用定时器,感觉定时器用得太多了,

我的产品是,有PWM , 有通信,是IO模拟的,有内部1ms中断,感觉我理不清思路,不知道怎么做好,一直在寻找好的思路,

如不嫌弃,请赐教,谢谢前辈了

网友A:
如果没有硬件编码解码, 用捕捉可算最可靠的方法了
用捕捉去识别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吗?   不强, 如果干扰严重, 可能要考虑增加去干扰软件算法.

网友B:
不一定要捕获,INT中断一样可以做的,1mS定时可以想一下,能不能用更慢的时间基准来做,以减小单片机负担。脑袋晕就找张纸来划拉程序架构,不要晕乎乎的整。

网友C:
1.一般外部的信号捕捉去识别编码可靠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RE:没什么不可靠,是否有更好的办法需要看你的信号,通常来说,捕获方式比较简洁易懂。
2.用捕捉去识别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吗?我识别到了信号要回复编码,这个编码的时间也用定时器,感觉定时器用得太多了,
RE:不管用哪种方式,基本的软件滤波是必须的。定时器要尽量复用,不可能为每一个任务都开一个硬件定时器的,那样的设计在MCU上一般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