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的15系列市场上什么时候有

楼主(2012-11-13):
(无正文)

楼主:
据说可以仿真?

网友A:
可以仿真。据说小批量已经供货了,可以上官网联系购买。:):)

网友B:
好像已经有了

楼主:
3# autopccopy 就是想试试仿真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钱

网友A:
3# autopccopy 就是想试试仿真的功能
引用 楼主:

http://www.stcisp.com/stc15fz/stcfz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批量应该可以供应,据了解100PCS都可以马上发货。

STC-ISP V6.22 增加不占用串口和定时器的独立模式: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ISP-V6.00/stc-isp-15xx-v6.22.exe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方法:
1、首先必须安装仿真驱动,可通过点击【Keil关联设置】页面中的"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进行安装
2、准备1片IAP15F2K61S2或者IAP15L2K61S2的芯片
3、将其设置为仿真目标芯片
4、按照上图将芯片与电脑进行连接
5、打开目标CPU的电源
6、在Keil软件中打开项目,并进行相关设置(参考STC Monitor51仿真器使用指南)
7、设置完成即可开始调试
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6K Bytes (0DC00H - 0F3FFH)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768 Bytes (0400H - 06FFH)
Port  : P3.0 and P3.1

网友C:
没有吧,我联系了南通国芯,说现在要10片都不行,需要请示,定版的C型的要到明年的2月份才量产。,悲剧呀。原来说是12月份有的。我的板子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