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HY到RJ45的TX和RX是不是要等长?理论依据?

楼主(2012-11-13):
PHYRJ45TXRX是不是要等长?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A:
不知道,百度一下

网友B(2024-05-29):
从PHY到RJ45的TX和RX线路是否应该等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在设计和实现以太网系统时,应综合考虑信号完整性、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性、布线标准和规范以及实际应用需求等因素来做出决策。

网友C:
TX与RX不一定等长,但组内的RX信号和组内的TX信号一定要等长,组内信号传输有个误差范围,线越等长通信质量越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X与RX不一定等长,但组内的RX信号和组内的TX信号一定要等长,组内信号传输有个误差范围,线越等长通信质量 ...

确实是这样的,全部等长更好,但最少的组内等长

网友E:
一般发送和接收分别是多根信号线,组内等长就可以的

网友F:
从PHY到RJ45的TX和RX并不一定要等长,但是在设计中通常会尽量保持它们的长度相近

网友G:
在高速通信中,信号的传输速度非常快,如果TX和RX的长度差异过大,会导致信号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引起信号的失真和抖动

网友H:
理论上,当信号传输速度很快时,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播时间会变得非常重要

网友I:
如果TX和RX的长度差异过大,信号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差可能会导致时序问题,例如时钟抖动、数据损失等

网友J:
尽量保持TX和RX的长度相近可以减小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

网友K:
在实际设计中,工程师通常会根据具体的通信标准和要求,以及PCB布局的限制,来尽量保持TX和RX的长度相近,或者通过布线和信号处理技术来补偿长度差异,以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

网友L:
一般是不需要做等长处理的

网友M:
建议是短,越短越好,这是比等长更有效

网友N:
RJ45好像不需要等长来弄吧

网友O:
没啥理论依据,主要是高频高速信号最好等长,最好走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