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6=512X2buffer FPGA@5MHz数据发送的数据丢失出错问题

楼主(2012-11-13):
系统背景:输入时钟5MHz,FPGA内以这个时钟做计数器,0-311循环,case计数器:0-63时按照5MHz往FD[15-0]发自增数据0x0000-0xffff(SLWR<=‘0’)64-311时SLWR<='1';68013在从fifo模式下,autoin模式,512*的缓冲区。上位机就是普通的线程内循环,begin;wait;finish;但是数据写到文件以后会有这样的错误:集中在0x3FFF后的下一包数本应是0x4000,但是经常接受为0x8000,再过512后,又回到0x4100,然后继续正确,具体见图。
CPUCS = 0x10;
48MHz

IFCONFIG = 0x43;
从FIFO,时钟从外部输入

SYNCDELAY;

REVCTL = 0x03;

SYNCDELAY;

EP6CFG = 0xE2;

SYNCDELAY;

EP8FIFOCFG= 0x0D;

SYNCDELAY;

EP6FIFOCFG= 0x0D;   16位auto in

SYNCDELAY;

楼主:
FPGA程序见附件

网友A(2012-12-25):
首先你必须设置AUTOUINLENGTH的大小为512,另外,上位机一次读取数据量为2MB,上位机设置与USB的缓冲大小为2MB,这个必须设置,API函数里有这个函数,否则,读取速度会非常慢。你这个情况就是读取速度慢导致丢数!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B:
不知道3楼说的函数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