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CAN

楼主(2012-11-13):
有没有用232口模拟CAN协议的?
如果没有,有没有232接口的CAN控制器?
如果还没有,有没有最简单的带CAN控制器的MCU推荐?

网友A:
飞利浦的LPC2系列ARM带C的是CAN接口

网友B:
232没有协议限制只是电平规范,用硬件转换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