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cortex m0 内核的LPC1114 AD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2-11-13):
前段时间想用STC的内置AD,但试了一下精度太低,远远达不到10位的精度,cortex m0内核的NXP LPC1114的AD也是十位的,有用过的朋友吗,精度如何?测2V电压的话能精确的1毫伏吗

网友A:
挺晕的。
cortex m0 和AD 没有关系。

LZ或许想说的是 NXP的 cortex m0 的AD?

网友A:
多说1句,STM32F0(也用的是cortex m0内核)的AD是12位的,精度很好, 测2V电压的话能精确到1毫伏。

网友B:
2V  1mV ,   1/2000    .

楼主:
多说1句,STM32F0(也用的是cortex m0内核)的AD是12位的,精度很好, 测2V电压的话能精确到1毫伏。
引用 网友A:

你好,STM32F0的市场价大约多少?

网友A:
你好,STM32F0的市场价大约多少?
引用 楼主:
新唐的MO好像价格可以

楼主:
对,新唐的很便宜,7,8块,很有吸引力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顶起来

网友:
4楼已经给楼主回复了
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分辨率与精度。10位AD 1024分辨率,你要去测2000mV,1LSB=2mV,你要分辨1mV只能采用过采样,这样只是有了1mV的分辨率但并不能保证精度。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选用12位AD的单片机,但是楼主也得明白个道理,分辨率不代表精度,INL DNL 等参数要满足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刚才查了一下新唐的NUC100是12位AD,性价比很高,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