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疑点

楼主(2012-11-13):
请问俩个51单片机用串口相互通信,一般都是用一个电阻连接TX-RX,为什么不能用100PF电容来隔离???我用示波器看波形也很好呀!没有变形

网友A:
波特率1200、600或更低,你试试。

网友B:
呵呵,楼主数字电路应该重修了。

网友C:
呵呵,楼主数字电路应该重修了。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重修模拟电路,重点复习电容“隔直”这块。

网友D:
能用容量大于10uF的电容来隔离。100pF容量太小。

网友E:
电阻的作用不是隔离,应该理解成对RX端的保护作用。
如A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高一些,B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低一些,有电阻后把电压拉下来,保护单片机接口。
如果是同一系统电压的,一般可以不用接电阻。

接成电容肯定不行的,对于某个波特率高的方波形的数会好一些,波特率低的会差。有一些数会好如($AA,$55),但对于如($00 $FF)会差很多。

网友D:
“接成电容肯定不行的,对于某个波特率高的方波形的数会好一些,波特率低的会差。有一些数会好如($AA,$55),但对于如($00 $FF)会差很多。” ————————————————————————对于RS-232规范的电平,接成>1uF的电容肯定得行。试一试就知道了。
如果是TTL或CMOS的NRZ信号不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