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基础知识

楼主(2012-11-13):
操作系统OS
      控制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资源,合理组织计算机工作流程,方便用户使用计算机的系统软件。
      可将OS看成是应用程序与硬件间的接口或虚拟机。
      OS功能:进程管理、存储管理、文件管理、设备管理、网络和通信管理等。

嵌入式操作系统EOS
      运行在嵌入式硬件平台上,对整个系统及其所操作的部件装置等资源进行统一协调、指挥和控制的系统软件。
      EOS特点:微型化、可裁剪性、实时性、高可靠性、易移植性

重点关注:高实时性、硬件相关依赖性、软件固化、应用专用性、网络功能。

实时操作系统RTOS
      能使计算机及时响应外部事件请求,并能及时控制所有实时设备与实时任务协调运行,且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事件处理的OS。
      RTOS基本要求:
          1、逻辑功能正确:RTOS的计算必须产生正确的结果;
          2、时间正确:RTOS的计算必须在预定的周期内完成。
      RTOS应满足条件:
          1、多任务系统;
          2、任务的切换时间应与系统中的任务书无关;
          3、中断延时的时间可预知并尽可能短。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OS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应该是在程序设计时就可预知的。

楼主: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ERTOS
      用于嵌入式系统,对系统资源和多个任务进行管理,且具有高可靠性、良好可裁剪性等优良性能的,为应用程序提供运行平台和实时服务的微型系统软件。
      ERTOS最重要的三项服务:
          1、多任务管理
          2、内存管理
          3、外围资源管理

嵌入式微处理器(特点)
      1、对实时多任务OS有很强的支持能力;
      2、具有功能很强的存储区域保护功能;
      3、处理器结构可扩展;
      4、低功耗;
      微处理器主要发展方向:小体积、高性能、低功耗
      微处理器分类:MCU、MPU、DSP、SOC

嵌入式系统发展方向
      1、嵌入式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嵌入式系统厂商不仅要提供嵌入式软硬件系统本身,还需要提供强大的硬件开发工具与软件支持包;
      2、网络化、信息化的要求随着因特网技术的成熟、宽带的提高而日益提高,使得以往单一功能的设备功能不再单一,结构更加复杂;
      3、网络互连成为必然趋势(IEEE1394、USB、CAN、Bluetooth等网络接口);
      4、精简系统内核、算法、降低功耗和软硬件成本;
      5、提供友好的多媒体人机界面。

楼主:
嵌入式系统特点
      机软硬件于一体,可独立工作的计算机系统。
      1、专用性强;            2、可裁剪性;        3、实时性与可靠性;
      4、功耗低;                5、系统内核小;     6、系统精简;
      7、实时多任务OS;    8、专门开发工具与环境;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往往是一个只有几KB到几十KB的微内核。
      通常把嵌入式系统概念的重心放在“系统”上,指能够运行OS的软硬件总体。
      嵌入式系统构成,硬件:微处理器、外围接口和存储器;中间层:BSP/HAL;软件:RTOS及其上运行的应用软件。
      嵌入式系统框架可分为4部分:处理器、存储器、I/O、软件。
      嵌入式CPU将通用CPU中许多由板卡完成的任务集成到芯片内部。
      多数嵌入式设备的应用软件和OS紧密结合。

嵌入式软件体系结构
  1、无OS情形
   (1)循环轮转方式:把系统功能分成若干不同的任务,然后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无限的循环语句中,按照顺序逐一执行,之后再循环。
        缺点:过于简单,无法处理异步事件,缺乏并发处理能力。
   (2)前后台系统:在循环轮转的基础上,增加了中断处理功能;
        foreground(前台程序:事件处理级程序):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异步事件;
        background(后台程序:任务级程序):系统管理调度程序,无限循环,负责嵌入式系统软硬件资源的分配、管理及任务调度。

2、有OS情形
   (1)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2)提高了系统开发效率,降低了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周期;
   (3)有利于系统的扩展和移植;
     对不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所包含的组件可能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所有的OS都会有一个内核Kernel,内核指OS中的一个组件,包含了OS的主要功能,即OS的各种特性及其相互间的依赖关系。(任务管理、存储管理、文件管理、设备管理、网络管理)

楼主:
嵌入式操作系统分类
    1、按“系统类型”分类:商用系统、专业系统、开源系统;
    2、按“响应时间”分类:RTOS、非RTOS;
    3、按“软件结构”分类:单体结构、分层结构、微内核结构;

差别体现在两方面:(1)内核的设计,即内核中包含了哪些功能组件;(2)系统中集成了哪些其他的系统软件。
     (1)单体结构(eg:linux):在单体结构的OS中,中间件和设备驱动程序通常集成在系统内核中,整个系统通常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包含了所有的功能组件。整个OS由一组功能模块构成,这些功能模块间可以相互调用。
         优点:性能较好,系统各模块间可以相互调用,通信开销小;
         缺点:OS体积庞大,高度集成,在系统裁剪、修改和调试等方面较为困难。
     (2)分层结构:在分层结构中,一个OS被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各层间的调用关系是单向的。分层结构的OS也只有一个大的可执行文件,包含设备驱动程序和中间件。要求在每个层次上都要提供一组API接口函数。
     (3)微内核结构(eg:VxWorks):在内核中,把OS的大部分功能都剥离出去,只保留最核心的功能单元。内核非常小,大部分的系统功能都位于内核之外。在微内核OS中,新的功能组件可以被动态地添加进来,具有易于扩充、调试方便和易于移植等特点。核内组件与核外组件间的通信是消息传递,而不是直接的函数调用。

楼主:
嵌入式操作系统重要概念

    1、先占式内核: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一旦就绪,就立即获得CPU控制权,且控制权可知;
    2、调度策略分析:(强实时、弱实时)
    3、任务优先级分配:(静态优先级、动态优先级)
    4、时间的可确定性: 强RTOS的函数调用与服务的执行时间具有可确定性。系统服务的执行时间不依赖于应用程序任务的多少。系统完成某个确定任务的时间可预测。
    5、任务切换时间:(取决于CPU有多少Reg要入栈)
    6、中断响应时间:在先占式内核中,中断响应时间 = 关中断最长时间 + 保护CPU内部寄存器时间 + 进入中段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 + 开始执行ISR第一条指令的时间;
    7、优先级反转:(解决方法:优先级继承、优先权极限)
    8、任务执行时间的抖动
    9、任务划分:(原则:I/O原则、优先级原则、大量原则、功能耦合、偶然耦合、频率组合)

网友A(2013-10-23):
楼主,你的签名档亮了

网友B(2015-04-02):
感谢楼主解决了我的一些概念问题

网友C:
精致JZ2440 开发板——嵌入式Linxu 应用开发完全手册配套开发板
当场编写代码——韦东山第一期视频(免费)
当场编写代码——韦东山第二期视频
当场编写代码——韦东山第三期视频
开发板的相关配套硬件

详情请登录淘宝搜索“通程商铺”

第一期是免费的哦,可上华为网盘搜索“韦东山第一期视频”进行下载